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unsigned char *G_u8p_runMode;
int16_t D[1000];
G_u8p_runMode= &D[70];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int16_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
G_u8p_runMode=(unsigned char *) &D[70];

网友:
很明显的数据类型不一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数据类型不一致,已经改过来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unsigned short *G_u16p_runMode;
这样改更好些。。。。。。。

网友:
编程时要注意数据类型的匹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