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入门求助,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
如果说我用一块单片机Atmega32-16,插在基座上然后焊在万用板上,我每次想把程序烧进单片机里,是不是说在我焊好的万用板上引出单片机对应的MOSI,MISO,SCK,RESET,VCC,GND各个引脚插在我ISP下载器上相对应的引脚后,我就可以顺利烧录进程序了?另外能不能麻烦你看一下我的原理图,如果我是这样一个采用外部晶振,以及使用了SPI通信的电路,我的AVR fighter 该如何配置熔丝位呢?我用CVAVR编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设置了熔丝位?这两个之间会不会有重复了?

网友:
如果是初学,建议使用学习板+编程器的方式,
学习板和编程器都可以使用万能板自制,相关的资料论坛里都能找到。

使用CVAVR编程时,是不会设置熔丝位的,熔丝位只会在使用编程器或仿真器下载程序时才会设置。

另外强烈建议你使用GCC AVR或者ICC AVR编程软件,不要使用CVAVR,因为使用CVAVR的人很少,这样你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很少有人能帮你。

程序下载软件强烈建议使用PROISP,它自带有熔丝位设置的向导方式,可以减少熔丝位设置错误的发生

网友:
版主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