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电容的选择

楼主:
我要做一个市电220V转成380V,然后再倍压整流的电路,电路是最普通的,但不知道电解电容怎么选择,请求同志们告知一下用多大的电解电容,或者选择的方法计算公式什么的,不胜感激!!

网友:
“市电220V转成380V的”,是用变压器吗?
如果380V是交流,它倍压后的电压1000V了,这样高电压的电解电容俺还没用过。
滤波电容也是根据
C=Q/U
I=dQ/dt---------I=d(C*U)/dt=C*dU/dt
C=I*dt/dU
这些基本公式得来的。

工程上,有的是估算或者概略计算

按RC时间常数近似等于3~5倍电源半周期估算。给出一例:
    负载情况:直流1A,12V。其等效负载电阻12欧姆。
    桥式整流:
        RC = 3 (T/2)
        C = 3 (T/2) / R = 3 x (0.02 / 2 ) / 12 = 2500 (μF)
    工程中可取2200 μF,因为没有2500 μF这一规格。若希望纹波小些,按5倍取。这里,T是电源的周期,50HZ时,T = 0.02 秒。时间的国际单位是S。
    全波整流结果一样,但半波整流时,时间常数加倍。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解释。
但就楼主的 市电220V转成380V,单相380V很容易取得 要是三相的就难。
不过有现成的220V的输入3相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A:
楼主最终要求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特?220v市电的峰值是311v,全波倍压整流输出已经超过600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终要求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特?220v市电的峰值是311v,全波倍压整流输出已经超过600v了。

一个不懂电工原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普通问题嘛,请老师们不吝赐教啊!

比如,
          我有一个从旧的抵挡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的电源变压器,原来次级线圈直流400伏;
中心抽头,因此有双路200伏交流(电流最大150毫安)供给整流电子二极管屏级,最终输出150伏直流。
          现在,我准备不用电子管整流,改用晶体二极管或整流桥。并且,为了制作一部较为
高级的电子管收音头或功放,我需要双路400伏直流(电流最大75毫安)供电。同时,我还
不愿意再花300元去定购300W双路400伏升压器。
         那么,我能不能用倍压电路解决问题?如果可以,请您给个实用的电路图!并且标明
所需配置的电容器规格!!以及确切的滤波、稳压、保护整流管或整流桥的电路和元件!!!

多谢栽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懂电工原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普通问题嘛,请老师们不吝赐教啊!

比如,

不懂电工原理,是玩不好无线电的,哪怕是业余。

“我有一个……电源变压器,原来次级线圈直流400伏”
变压器不可能有直流400伏绕组,恐怕你是弄错了。

“中心抽头,因此有双路200伏交流(电流最大150毫安)供给整流电子二极管屏级,最终输出150伏直流”
这个大体正确。然须注意:200伏交流而经二极电子管整流输出150伏直流,很可能是电感输入滤波。

“我需要双路400伏直流(电流最大75毫安)供电”
“双路400伏”是什么意思?是否正/负各400伏,一个400伏的正端和另一个400伏的负端接在一起作为公共端?
如果是,那么可以用倍压整流实现。不过输出电压可能比400伏要高,空载时可能达到560伏。

“为了制作一部较为高级的电子管收音头或功放”
很疑惑。收音头似乎没有需要400伏这么高电压供电的。功放也不大可能用正负400伏75毫安供电。
另外,无论是收音头还是功放,劝你别弄电子管,尤其是功放。电子管效率低,发热量大。从声音上说电子管功放现在也毫无优势。

网友B:
谢谢您给予指导性意见!完全同意。

      不过,我私下以为,如果都去搞IC电路设计,一个是本人没有靠他吃饭的想法,二一个是私人不可能搞许多工业设备去玩贴片和芯片,搞编程也太枯燥无味,那还不如当黑客呢!晶体管电路理论上肯定比电子管容易数字化和操控,就像西医科学,有了激素、抗菌素和显微镜加手术刀,就所谓最先进,岂不知屠宰多少生命,并且科学合法。

      同样,玩胆机的,明知道是真还要追求虽未胆味,明知道不确定因素很多却又想出千条妙计,难道玩的不就是个性化和心理满足么,就像下围棋一样,一旦迷上不能自拔。试问有几个能下到世界级水平?然而那一个娱乐项目又不是从中体现出百态人生,进而达到乐此不疲呢。世间万法,皆是佛法,没有哪一种人间法,不是佛法!无他,心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给予指导性意见!完全同意。

      不过,我私下以为,如果都去搞IC电路设计,一个是本人没有靠他 ...

关于宗教,最好避开,绕着些走。君不见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引起争斗的,是宗教、民族……这些事么?

若是为兴趣而玩,当然怎么玩都可以,只要自己高兴,没有伤害到别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要玩音响、高保真,作为过来人,只想说一句:影响声音质量最大的因素,是电——声转换系统,即扬声器和音箱,而放大器是最容易做好的。追求高品质的声音,首先要在扬声器和音箱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宗教,最好避开,绕着些走。君不见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引起争斗的,是宗教、民族……这些事么?

若 ...

音响和宗教是这样说到一块的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