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编译提示内存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
事牍?C(140):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用keil编译200句程序时,提示这个,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义的什么数据类型啊

网友: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如果用到数组什么的,注意控制其大小。另外注意,试用版的Keil有代码量的限制。

网友:
等一下,去keil里设置一下改成用large的.具体设置待会儿我上图.

网友:
large等模式是决定编译时跳转范围的,跟内存无关。

网友:
印象中是这么改的,你试一下。

网友:
嗯,数据类型是xdata,问题处在程序太多了直接的寻址,所以内存不够,需要简化程序谢谢你们了

网友:
时数据区空间不足

网友:
我一般这么干
void Clear_Memory(void) {
        DPH=0;
        do {
                DPL=0;
                do {
                #pragma ASM
                        CLR   A
                        MOVX  @DPTR,A
                #pragma ENDASM
                } while(++DPL);
        } while(++DPH<4);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
路过看看

把常用的数据放在data
把常量及数据表格放在code
把不是经常用的变量放在xdata

网友:
根据你的提示,应该是你定义的数组太大,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把int 型的数组换才char,或减少数组元素个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加进去了,要报错。是在主函数里面调用吧?
本来我想就用89C54的,把memory model改成large的那个,没错误了,可是下在硬件上运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