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待机电流过大问题,求助!

楼主:
电路板上仅焊了一只MSP430G2553,进入程序后直接进入LPM4,实测电流为80uA左右,正常吗?

另问,怎样降低功耗呢?不是号称LPM4 0.1uA的么,我这也相差太大了。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_low_power_mode_4();
  while(1)
  {
       ;
  }
}

网友:
低功耗模式有多个,不同模式的电流不同,去看看器件手册。另外注意IO配置,如果IO存在漏电流那么功耗会大增的。

网友:
要达到0.1UA  你看看数据手册 还有什么要配置的。

网友:
2楼说的对,I/O口在空闲状态下应该设置成固定的状态

网友:
楼主可以在CCS下使用TI的ULP低功耗诊断工具,它会提示代码编写如何做到更低功耗,比如一些不用的I/O口也是需要有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