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中定义全局变量无法预设初值,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15):
CCS5中定义全局变量无法预设初值,请问如何解决?
使用以下语句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但是仿真后查看RAM相应位置都不是预设好的初值而是随机值,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办?
Uint16 test=233;
查看内存并非该值。
现在想写液晶字库,定义了一堆CONST都没有赋值导致没法显示,请问怎么解决?
test
如何

网友A:
我记得查看变量不是找它的存储地址,而是在DEBUG里的好象是内在观察窗口将所以查看的变量,如“ test ” 输入在那里就可以看了。
定义的CONST,看看你的MAP文件,是把它编译到哪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那里也看了,得到的值是错误的
MAP文件有分配内存地址
程序在3.3上运行是正常的,但是到了5上就不行了

网友A:
3.3版的没用过,俺只用过4版和5版的
你就应该找找他们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定义就可以了么?
4/5开始用的ECLIPSE,和3.3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