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控制24V电平输出

楼主:
怎样用430控制一组24V电平输出?要用什么元件,体积要比较小的

网友:
要求不明确,
只是控制一个24V电平?这个电压时变化的,还是一直都是24V

网友:
说说应用背景

网友A:
单片机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电压保持在24V,我需要控制另外一个器件的输入,其有效电压为24V

网友:
控制另一个器件的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电压保持在24V,我需要控制另外一个器件的输入,其有效电压为24V
就算是个开关,也该给出触点容量吧? “有效电压为24V”,意味着可能有较高的峰值,这也是器件选型的重要参数。

自己搭的话,用P-MOSFET就可以了,比选IC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