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unchPad板子上的仿真器可以在其它型号的430上工作吗?

楼主:
请问LaunchPad板子上的仿真器可以在其它型号的430上工作吗?

网友:
支持SWB的就可以了!

网友:
它的板载仿真器是V2版的,是现在流行的。支持TI的好多款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SWB?     我看了下LaunchPad板子上有对应管脚,在其它MCU上都没有,比如TEST/RXD/TXED,那这些MCU是不是就不能用他来做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器输出有四条控制线,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RST外,其它三条应该对应那些引脚喃?

网友:
你自己先GOOGLE下,SWB在MSP430里的定义!

网友:
可以支持不少型号但不是所有MSP430,具体去看LanuchPad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