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我那到一个陌生的芯片,我该怎么去绘出它的最小系统?(不参照别人的成品)

楼主:
请问如果我拿到一个陌生的芯片,我该怎么去绘制它的最小系统?(不参照别人的原理图)

网友:
看芯片手册后,你就会自己设计了。

网友:
先根据功能,分析需要那些MCU的资源!
ADC,PWM,UA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所有的MCU外部只要具备了复位电路、晶振源(除了内部自带类型),就能够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电源通电就可以工作了!前提是你已经烧了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你要掌握基本的MCU应用设计方法;其次,去读器件手册,读懂了就知道该怎么搭建最小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
按照芯片的datasheet和使用说明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