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MAX6964的疑惑!!!

楼主:
max6964的SDA,SDL,BLINK,RST干什么用的,还有012到016为什么这样接,接led行吗?

max6964

max6964

网友:
MAX6964 - LED恒流驱动芯片,可驱动八个LED,可控亮度等级246级

sda  scl  是i2c总线
blink是控制led闪烁的
这些都是通过微制器来控制max6964对O0-O16输出状态的控制

O0-O16的输出都是一样的,但是可以通过i2c来控制不同的输出

你这个图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输出可以有多种用途
例如他可以用来控制继电器

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指点 学校网不好,怕传不上
直接传datasheet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啦!!!!!!!!!!!!!!

网友:
2楼正解。这个max6964功能很强大,这种芯片就是楼主,在另外一个帖里所问的那种pwm波形控制led的调光芯片,还是好好看看 这颗芯片资料,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