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仿真器

楼主:
使用JLINK仿真器在STM32调试的时候,要添加相关的器件中,下拉菜单中还有好多其他的芯片,我在想不同的芯片就有不同的外设,那JLINK都能仿真吗

网友:
可以,JLINK跟外设无关

网友:
可以不选,和那个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在做207,选的107都没事,主要是看keil的target options的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JLINK怎么知道有哪些外设,怎么执行外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