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产品研发需要哪些必备仪器仪表呢

楼主:
比如搞个小公司研发产品,但是资金不充裕,如此情况下,请问下,哪些仪器仪表是必须购买的呢?

网友:
看你要做什么产品了。
焊台啊,风枪啊,示波器,万用表啊。
这些普通的就够做简单的研发了,对于起步的创业公司够了。
就示波器贵些。

网友:
对,如果要设计电源需要个电子负载
还有数字电桥也比较需要,我把常用价格和我公司的价格给你参考
一般的这些配件价格:电烙铁 20-150           80
                                    热风枪  150-600         300
                                    示波器  2000-10000      6000
                                   万用表   50-300              300
                                    电阻负载  1500-3000     2000

网友:
看你研发什么产品了,
要是搞软件开发,买几台电脑就OK,
要是电子产品,除了电脑,还有电子工具,更重要还要有仿真器,编程器这额

网友:
主要看生产什么产品。

有些产品,只用个万用表就可以了,这个便宜的才几十块钱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呵呵,我这里基本的小工具都是有了,因为不涉及太多电源的设计,看来就去搞个示波器就行了。。。

网友:
需要什么的时候再去买什么。

网友:
电子产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