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形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
如果说我要做个整形电路,让信号变成同频率脉冲信号,那么我将信号通过一个与门不就可以了吗,比如74F08,与门只会输出1和0,这样还有必要做那么复杂的整形电路吗?可能考虑得太简单了,求解答

网友:
你说的应该没错,如果你信号幅度比较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理想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是要考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