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和上拉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2-11-16):
boost电路和上拉电路的区别
前几天在看boost电路,目的是想提高芯片I/O口的输出电压
然后,我想用上拉电阻不是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嘛,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请教一下大家。。。
我只是想将芯片输出口3.3V的电压转换成5V.
电路
boost

网友A:
建议你用电平转换芯片。---对于不太懂模拟电路者,这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使用其它方法,对于不同的应用将出现你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