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所用的LCR电桥测量仪的原理

楼主:
最近想搭建电路测量电容C的值,我看市面上都是什么LCR电桥测量仪,
请问大家,这个LCR电桥测量仪的实现原理是怎样的,怎么得出电容值,电感值和电阻值的。。。

网友:
用一个固定频率,很多是10K,去激励待测量的LCR,然后用电桥量它的微弱阻抗变化,反算出电容值电感量

网友:
一个正弦信号作为激励源加到待测元件上,测量元件两端的电压与流过元件的电流,得到它们的幅度与相位差就可以得到该元件的复数阻抗,根据此复数阻抗就可以得到电阻值、电容值或电感值。

原理大致如此。具体的测量可以全部由硬件完成,但现代的RLC表多用微处理器通过ADC采样完成。

具体电路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网友:
提供一个具体的电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