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气电容的测量参数,有些问题

楼主:
买了个空气电容,如图一所示
以前在论坛上请教过,问这种电容,在扭动动片时,电容值是怎么变化的,当时网友说,“C开平方的倒数”的变化是线性的
于是我测量了下,得到图二,即C开平方的倒数的变化曲线
另外,C值的变化曲线,如图三所示
log(C)的变化曲线,如图四所示
看图二,“'C开平方的倒数'的变化是线性的”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由于这种空气电容,现在已经找不到说明书了,所以把这个问题再次拿到论坛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C值变化到底遵循的是什么规律。
电容C值单位为pf。图中,横坐标为动片扭动的步数,总共扭动的角度为180度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四

网友:
以你的实际测量值为准就是,开平方的倒数为线性是为了频率变化呈线性,如果不需要频率变化呈线性而是需要其它变化规律时,设计自然会有所不同,看图3应该是对数曲线,但不是以10为底。

网友:
这种电容是在过去的收音机中使用的,为了兼顾频率刻度(与转动角度相关)的均匀分布及容量,而做成那个形状。

因为它不是测量器件,所以它的转动角度与电容的变化的规律并没有特殊要求,具体的什么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近”

网友:
矿坛有文解释!去看看吧!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6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