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Hercules HALCoGen生成在IAR下的hercules设计开发

楼主:
由于自己电脑上的CCS4。2没能支持hercules,而且配置也不高,懒的换ccs5了,所以直接考虑用其他开发环境来编译了

先上点IAR下的hercules开发资料了!

如何将生成的代码导入到IAR中

测试例子

网友:
一、使用HALCoGen时注意,跟默认使用CCS有点不同

网友:
halcogen代码生成还是按需要使用的功能自己添加设置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啊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
在IAR下建立一个空的ARM工程后,在“项目选项”时要注意
一、Options/General Options
1、器件型号的选择注意后缀
2、大,小端格式

网友:
一、Options/C/C++ Compiler
1、 处理器模式 Arm

网友:
三、Options/Linker
1、config 连接配置文件 按默认的TMS570LS3137.icf文件。 *不能按PDF中说明的sys_link.cmd*
2、Library 默认程序入口 ;PDF中写入TI默认的_c_int00,不过程序中并没有这个关键字段,我们可以直接写入“main

网友:
四、基本工程配置完成,添加文件编译
1、增加工作组

2、把include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Add到组中,source文件夹中的所有C文件添加到source组中,ASM文件添加到asm文件夹中
3、编译工程

4、编译出错!
      在Options/C/C++ Compiler/Preprocessor中添加头文件目录
      ../include

网友:
五、基本工程完成,可以添加自己的功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