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无法下载,好像是锁了

楼主:
大家好,我有个玉兔lm3s9b96的板子,平时我用ekk-lm3s8962的ICDI给调试,烧写,结果今天时钟配错了,就不能烧程序了...请问能用ekk-lm3s8962给它解锁么,还是必需找个jlink

网友:
凡是解锁,都是把别的程序下进CPU

楼主可以通过串口。U口。网口下一个空的程序,不要JTAG口的操作即可 楼主说时钟配错了。我表示怀疑问。一般都是碰了JTAG口了。对了。楼主可试下SWD两线方式看看行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通过串口。U口。网口下一个空的程序,不要JTAG口的操作即可 楼主说时钟配错了。我表示怀疑问。一般都是碰了JTAG口了。对了。楼主可试下SWD两线方式看看行否
谢谢啊,已经搞定了...不是锁了,重启下机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