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机套件资料汇总

楼主:
前两列是来自EE,后两列是我整理的

类别
型号
功能简述
链接
LCD Backlight
TPS61161
QFN,27~18V输入,36V输出
Des
DS92LV2422
10~75MHz,24bit Deserializer
Ser
DS92LV2421
10~75MHz,24bit Serializer
Touch Screen Control
ADS7846
4-wire 触摸屏控制器
Memory Power
LP2996
DDR Termination Regulator

Embedded Processor
AM3715CUS100
CPU
Ethernet PHY
DP83848I
10/100M以太网控制器
Wireless
CC2567
篮牙
NFC
TRF7960A
13.56MHz RFID读写器
TS-232
TPS/MAX3232E
UART- RS232转换
Clock
CDCE949
可编程时钟
AC/DC Supply
UCC28610
12~65W电源控制器
System Power
LMZ14203
3A易电源
Battery Charger
BQ2002
镍氢电池充电
PMU
TPS65910
Audio Codes
TLV320AIC3104

Speaker Amp
TPA2005D1
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Gas Gauge
BQ28400
LI电池管理
Battery
TLV62130
BUCK型电源

网友:
从以上器件看,除了CPU是一个最大靓点外,其它器件也很有优势。
如易电源模块,42V3A,适合大电流场合;
丁类音频功率放大器,使音频更加节能;
可编程时钟芯片,适用于多时钟场合;
……

网友A:
今天拿到了这个套件,貌似楼主整理了不少这个POS的资料,是不是要号召大家一起用起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拿到了这个套件,貌似楼主整理了不少这个POS的资料,是不是要号召大家一起用起来玩玩

早对这套东西垂诞涎,不知道楼主怎么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送的,应该是参加活动的

网友:
有闲的仁兄  整个板出来 就好罗 呵呵

网友:
没画过这么复杂的板子怎么办?BGA的最少也得6层板吧?TI有相应的开发板吗?

网友:
请问如果要开发系统,cpu:AM3715CUS100,得用什么仿真器?

网友:
JLINK就可以,XDS也可以。不过TI一般都是用XDS

网友:
芯片分别是几个呀?就一套?也就是说有的芯片就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至二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