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A芯片TLV5616可以使用+5v作为基准源吗

楼主:
 如题···
如果不考虑其他不稳定因素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的,看datasheet就知道了!虽然在极端值里面参考电压可以达到-0.3V~VDD+0.3V,这只能表明你给参考电压管脚加上VDD+0.3V的电压是不会把该管脚烧坏的,但是这种情况芯片的性能已经严重较低了(不过,你可以实际验证下参考电压为5V时的性能),还有这个芯片的输出是2xVref的,如果VDD=5V,Vref=5V,由于输出不可能大于VDD,那么意味着送入的数字量大于2047(4096/2-1)时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找到了吗?

我也使用中出现一个问题,tlv5616 不管怎么写程序,要重复2次才能更新呢?为什么呢?有人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