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与液晶的直接访问和间接访问

楼主:
请假,利用AVR实现与液晶屏的访问,如果采用直接访问(给液晶屏分配一个地址空间),直接接到对应的地址和数据线上,对应的RD和WR信号分别接到AVR的RD和WR上。但是如果采用间接访问的话,液晶屏幕的RD和WR信号是不是一般不能接在对应AVR的RD和WR信号上,而是需要接到其他普通的IO口上就可以啊?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接在任意引脚上,用程序控制即可。

网友:
AVR单片机有的带RD,WR借口,有的不带。
直接接在RD,WR引脚上,可以直接使用地址访问
接任意脚,可以用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