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用的dsp2812产生pwm,驱动mos管,之前电脑和板子已经连上,可在给mos管上电之后,ccs上弹出了,下面的提示,Error 0x80002020/-150 Fatal Error during: Execution, Control,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POD_FAIL <-150>,希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器啊?我用2812仿真的时候经常遇到外部有干扰的时候仿真器连不上的情况,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同一个情况

网友:
xds100,已经通过,仿真器将电脑和板子连上了,一给mos管所在的电路上电链接就断开了

网友:
还是考虑下隔离下!
避免不同电源之间说不清楚的问题啊!

网友:
检查电源,特别是在使用开关电源时容易产生干扰,如果地电位严重不平衡还可能烧毁设备,必要时加隔离。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各位指导啊

网友:
Device reset detected. Updating locked or unlocked  各位高手谁能告告我,这如何解决,不要我芯片烧了啊,

网友:
希望各位能解答,网上搜来了半天他也找不到

网友:
麻烦各位了,实在没找不到合适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