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220无线模块不能工作(已解决)

楼主:
我想把一对apc220无线模块,一个通过usb换串口插上电脑,令一个接上单片机,单片机发送数据,电脑端再通过apc220接受数据。现在问题是,那个apc220没有一点反应,单片机能够正常发送数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软件频率设置到433左右

网友A:
大哥 怎么解决的啊     能说下不   我这还是问题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怎么解决的啊     能说下不   我这还是问题不少啊

软件频率设置到433左右

网友:
默认 不就是  434Mhz吗     我的就是单个模块读写都正常,可两个模块就是无法相互通信

无语啊    求教

网友:
你的什么情况

网友:
怎么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