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Mux Utility管脚配置软件学习

楼主:
Pin Mux Utility 是TI为Cortex-A8准备的。Windows下的一个软件工具。它可以配置以下器件:
AM335x, AM35xx, AM37xx / DM37xx, AM387x / DM814x,
AM389x / C6A816x / DM816x and OMAP35x devices.
Sitara processors 提供了可编程的内部信号同外部管脚之间的连接。管脚配置允许I/O单元控制。可以控制内部上拉/下拉电阻和特殊I/O单元功能用通常模式和激活模式来选择。
Pin Mux Utility提供了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它可以用来解决管脚复用时发生的冲突。当前的配置可以存为文件保存也可以输出H文件。

由于才几百K,所以上传不用再到TI网站找了。

界面如下:

它的上边标题栏指示了要生成文件的存贮路径。
peripheral Interfaces: 指示外设接口的当前状态
pevice package:指决定了"Bot/Top Ball"也就是球形引脚的个数及名称。
legend:在我看来就是为方便使用的图例。其中For Pin Mux Grid是下边管脚的指示。
       For Perpherl Interfaces是外设的指示

Pin Mux Utility 的使用极其方便,只要在相应的功能点击两下。若有冲突就显示红色。而对AM335X,更好了
可选功能更多。可以看相同功能的管脚。比如 看I2C0的同时,点next Pin就可看I2C1的管脚分配。

下面是各颜色的意思:

红色: 冲突 在一个球装管脚上至少有一个信号同别的冲突,这个冲突必须被解决。
紫罗兰:违反了多路混合原则 这是一个信号被混合成多个球形管脚上。
绿色:没有冲突和违规
浅绿色:所有的接口信号可以选择
蓝色:并行可选 至少有一个但不是所有信号能被选择。
白色:没有可用的信号

AM335X增加的外设状态:
棕色: 违反IO口电源原则。外设接口信号被选中但IO单元不能连到同一个电压上。
橙色: 需要预定的IO信号,而定义的信号为预定信号的超集。
黄色: 所选的IO信号是特殊信号的一个子集。
绿色: 所选的IO信号是预定义的信号。

最后形成.h文件,编程时包含进程序就可。

网友:
我为什么没有权限下载本附件啊

网友A:
我为什么有权限下载本附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有权限下载本附件啊

不知你怎么搞的,我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