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退出低功耗

楼主:
在上一节里,我们提到为了摆脱低功耗,从而继续执行main函数中的其他内容,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修改堆栈中保存的SR内容,将其中的SCG0、SCG1、OscOff、CPUOff置为0,这样,在中断返回的时候,可以使主程序自动的脱离低功耗进入活动状态。
但是,怎么在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这段中断处理程序中修改堆栈中的SR呢?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在C语言中是无法直接操作寄存器的。那好吧,就用汇编语言重新写这段中断处理程序好了,具体的程序请参考下面两个文件。
//*****************************************************
// main.c文件,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 看门狗定时250mS
IE1 |= WDTIE; // 使能看门狗中断
FLL_CTL0 |= XCAP14PF; // 装载匹配电容
P4DIR |= 0x03; // 设置P2.1输出方向
_BIS_SR(LPM3_bits + GIE); //开中断,进入低功耗3
P4OUT |= 0x01; //只有取消了低功耗状态才能执行到此处
}
}
//*****************************************************
// wdt_isr.asm 文件,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

NAME WDT_ISR //定义本程序模块的名称,不是必须的
PUBLIC wdt_isr //输出标号wdt_isr,使得该标号可以在其它程序文件中使用
RSEG CODE //RSEG表明:以下的程序部分将会被链接到CODE段
wdt_isr xor.b #002h,&P4OUT //每次执行中断都对P4.1取反,LED灯闪烁
POP R6 //接下来三行程序取出进入中断时放入堆栈中的SR内容,
BIC #0f0h,R6 //将其中的SCG0、SCG1、OscOff、CPUOff置为0,
PUSH R6 //再保存回堆栈中。

RETI

COMMON INTVEC //中断向量定义,表明以下为向量部分
ORG WDT_VECTOR //设定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响应的位置
DW wdt_isr //该处存储的是实际中断处理程序的首地址
END //标志着汇编文件的结束,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