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头文件详解(一)

楼主:
MSP430F149祥解
对头文件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记不清寄存器的人可以看看
#ifndef __msp430x14x
#define __msp430x14x
/************************************************************
* STANDARD BITS
************************************************************/
#define BIT0 0x0001
#define BIT1 0x0002
#define BIT2 0x0004
#define BIT3 0x0008
#define BIT4 0x0010
#define BIT5 0x0020
#define BIT6 0x0040
#define BIT7 0x0080
#define BIT8 0x0100
#define BIT9 0x0200
#define BITA 0x0400
#define BITB 0x0800
#define BITC 0x1000
#define BITD 0x2000
#define BITE 0x4000
#define BITF 0x8000
/************************************************************
* STATUS REGISTER BITS
************************************************************/
#define C 0x0001
#define Z 0x0002
#define N 0x0004
#define V 0x0100
#define GIE 0x0008
#define CPUOFF 0x0010
#define OSCOFF 0x0020
#define SCG0 0x0040
#define SCG1 0x0080
/* Low Power Modes coded with Bits 4-7 in SR */
#ifndef __IAR_SYSTEMS_ICC /* Begin #defines for assembler */
#define LPM0 CPUOFF
#define LPM1 SCG0+CPUOFF
#define LPM2 SCG1+CPUOFF
#define LPM3 SCG1+SCG0+CPUOFF
#define LPM4 SCG1+SCG0+OSCOFF+CPUOFF
/* End #defines for assembler */
#else /* Begin #defines for C */
#define LPM0_bits CPUOFF
#define LPM1_bits SCG0+CPUOFF
#define LPM2_bits SCG1+CPUOFF
#define LPM3_bits SCG1+SCG0+CPUOFF
#define LPM4_bits SCG1+SCG0+OSCOFF+CPUOFF
#include
#define LPM0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0 */
#define LPM0_EXIT _BIC_SR(LPM0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0 */
#define LPM1 _BIS_SR(LPM1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1 */
#define LPM1_EXIT _BIC_SR(LPM1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1 */
#define LPM2 _BIS_SR(LPM2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2 */
#define LPM2_EXIT _BIC_SR(LPM2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2 */
#define LPM3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3 */
#define LPM3_EXIT _BIC_SR(LPM3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3 */
#define LPM4 _BIS_SR(LPM4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4 */
#define LPM4_EXIT _BIC_SR(LPM4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4 */
#endif /* End #defines for C */
/************************************************************
* PERIPHERAL FILE MAP
************************************************************/
/************************************************************
*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和控制位
************************************************************/
/*中断使能1*/
#define IE1_ 0x0000
sfrb IE1 = IE1_;
#define WDTIE 0x01 /*看门狗中断使能*/
#define OFIE 0x02 /*外部晶振故障中断使能*/
#define NMIIE 0x10 /*非屏蔽中断使能*/
#define ACCVIE 0x20 /*可屏蔽中断使能/flash写中断错误*/
#define URXIE0 0x40 /*串口0接收中断使能*/
#define UTXIE0 0x80 /*串口0发送中断使能*/
/*中断标志1*/
#define IFG1_ 0x0002
sfrb IFG1 = IFG1_;
#define WDTIFG 0x01 /*看门狗中断标志*/
#define OFIFG 0x02 /*外部晶振故障中断标志*/
#define NMIIFG 0x10 /*非屏蔽中断标志*/
#define URXIFG0 0x40 /*串口0接收中断标志*/
#define UTXIFG0 0x80 /*串口0发送中断标志*/
/* 中断模式使能1 */
#define ME1_ 0x0004
sfrb ME1 = ME1_;
#define URXE0 0x40 /* 串口0接收中断模式使能 */
#define USPIE0 0x40 /* 同步中断模式使能 */
#define UTXE0 0x80 /* 串口0发送中断模式使能 */
/* 中断使能2 */
#define IE2_ 0x0001
sfrb IE2 = IE2_;
#define URXIE1 0x10 /* 串口1接收中断使能 */
#define UTXIE1 0x20 /* 串口1发送中断使能 */
/* 中断标志2 */
#define IFG2_ 0x0003
sfrb IFG2 = IFG2_;
#define URXIFG1 0x10 /* 串口1接收中断标志 */
#define UTXIFG1 0x20 /* 串口1发送中断标志 */
/* 中断模式使能2 */
#define ME2_ 0x0005
sfrb ME2 = ME2_;
#define URXE1 0x10 /* 串口1接收中断模式使能 */
#define USPIE1 0x10 /* 同步中断模式使能 */
#define UTXE1 0x20 /* 串口1发送中断模式使能 */
/************************************************************
* 看门狗定时器的寄存器定义
************************************************************/
#define WDTCTL_ 0x0120
sfrw WDTCTL = WDTCTL_;
#define WDTIS0 0x0001 /*选择WDTCNT的四个输出端之一*/
#define WDTIS1 0x0002 /*选择WDTCNT的四个输出端之一*/
#define WDTSSEL 0x0004 /*选择WDTCNT的时钟源*/
#define WDTCNTCL 0x0008 /*清除WDTCNT端: 为1时 从0开始计数*/
#define WDTTMSEL 0x0010 /*选择模式 0: 看门狗模式; 1: 定时器模式*/
#define WDTNMI 0x0020 /*选择NMI/RST 引脚功能 0:为 RST; 1:为NMI*/
#define WDTNMIES 0x0040 /*WDTNMI=1时.选择触发延 0:为上升延 1:为下降延*/
#define WDTHOLD 0x0080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工作 0:启动;1:停止*/
#define WDTPW 0x5A00 /* 写密码:高八位*/

/* SMCLK= 1MHz定时器模式 */
#define WDT_MDLY_32 WDTPW+WDTTMSEL+WDTCNTCL /* TSMCLK*2POWER15=32ms 复位状态 */
#define WDT_MDLY_8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0 /* TSMCLK*2POWER13=8.192ms " */
#define WDT_MDLY_0_5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1 /* TSMCLK*2POWER9=0.512ms " */
#define WDT_MDLY_0_064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1+WDTIS0 /* TSMCLK*2POWER6=0.512ms " */
/* ACLK=32.768KHz 定时器模式*/
#define WDT_ADLY_100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 /* TACLK*2POWER15=1000ms " */
#define WDT_ADLY_25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0 /* TACLK*2POWER13=250ms " */
#define WDT_ADLY_16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1 /* TACLK*2POWER9=16ms " */
#define WDT_ADLY_1_9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1+WDTIS0 /* TACLK*2POWER6=1.9ms " */
/* SMCLK=1MHz看门狗模式 */
#define WDT_MRST_32 WDTPW+WDTCNTCL /* TSMCLK*2POWER15=32ms 复位状态 */
#define WDT_MRST_8 WDTPW+WDTCNTCL+WDTIS0 /* TSMCLK*2POWER13=8.192ms " */
#define WDT_MRST_0_5 WDTPW+WDTCNTCL+WDTIS1 /* TSMCLK*2POWER9=0.512ms " */
#define WDT_MRST_0_064 WDTPW+WDTCNTCL+WDTIS1+WDTIS0 /* TSMCLK*2POWER6=0.512ms " */
/* ACLK=32KHz看门狗模式 */
#define WDT_ARST_1000 WDTPW+WDTCNTCL+WDTSSEL /* TACLK*2POWER15=1000ms " */
#define WDT_ARST_250 WDTPW+WDTCNTCL+WDTSSEL+WDTIS0 /* TACLK*2POWER13=250ms " */
#define WDT_ARST_16 WDTPW+WDTCNTCL+WDTSSEL+WDTIS1 /* TACLK*2POWER9=16ms " */
#define WDT_ARST_1_9 WDTPW+WDTCNTCL+WDTSSEL+WDTIS1+WDTIS0 /* TACLK*2POWER6=1.9ms " */

/************************************************************
硬件乘法器的寄存器定义
************************************************************/
#define MPY_ 0x0130 /* 无符号乘法 */
sfrw MPY = MPY_;
#define MPYS_ 0x0132 /* 有符号乘法*/
sfrw MPYS = MPYS_;
#define MAC_ 0x0134 /* 无符号乘加 */
sfrw MAC = MAC_;
#define MACS_ 0x0136 /* 有符号乘加 */
sfrw MACS = MACS_;
#define OP2_ 0x0138 /* 第二乘数 */
sfrw OP2 = OP2_;
#define RESLO_ 0x013A /* 低6位结果寄存器 */
sfrw RESLO = RESLO_;
#define RESHI_ 0x013C /* 高6位结果寄存器 */
sfrw RESHI = RESHI_;
#define SUMEXT_ 0x013E /*结果扩展寄存器 */
const sfrw SUMEXT = SUMEXT_;
/************************************************************
* DIGITAL I/O Port1/2 寄存器定义 有中断功能
************************************************************/
#define P1IN_ 0x0020 /* P1 输入寄存器 */
const sfrb P1IN = P1IN_;
#define P1OUT_ 0x0021 /* P1 输出寄存器 */
sfrb P1OUT = P1OUT_;
#define P1DIR_ 0x0022 /* P1 方向选择寄存器 */
sfrb P1DIR = P1DIR_;
#define P1IFG_ 0x0023 /* P1 中断标志寄存器*/
sfrb P1IFG = P1IFG_;
#define P1IES_ 0x0024 /* P1 中断边沿选择寄存器*/
sfrb P1IES = P1IES_;
#define P1IE_ 0x0025 /* P1 中断使能寄存器 */
sfrb P1IE = P1IE_;
#define P1SEL_ 0x0026 /* P1 功能选择寄存器*/
sfrb P1SEL = P1SEL_;
#define P2IN_ 0x0028 /* P2 输入寄存器 */
const sfrb P2IN = P2IN_;
#define P2OUT_ 0x0029 /* P2 输出寄存器 */
sfrb P2OUT = P2OUT_;
#define P2DIR_ 0x002A /* P2 方向选择寄存器 */
sfrb P2DIR = P2DIR_;
#define P2IFG_ 0x002B /* P2 中断标志寄存器 */
sfrb P2IFG = P2IFG_;
#define P2IES_ 0x002C /* P2 中断边沿选择寄存器 */
sfrb P2IES = P2IES_;
#define P2IE_ 0x002D /* P2 中断使能寄存器 */
sfrb P2IE = P2IE_;
#define P2SEL_ 0x002E /* P2 功能选择寄存器 */
sfrb P2SEL = P2SEL_;
/************************************************************
* DIGITAL I/O Port3/4寄存器定义 无中断功能
************************************************************/
#define P3IN_ 0x0018 /* P3 输入寄存器 */
const sfrb P3IN = P3IN_;
#define P3OUT_ 0x0019 /* P3 输出寄存器 */
sfrb P3OUT = P3OUT_;
#define P3DIR_ 0x001A /* P3 方向选择寄存器 */
sfrb P3DIR = P3DIR_;
#define P3SEL_ 0x001B /* P3 功能选择寄存器*/
sfrb P3SEL = P3SEL_;
#define P4IN_ 0x001C /* P4 输入寄存器 */
const sfrb P4IN = P4IN_;
#define P4OUT_ 0x001D /* P4 输出寄存器 */
sfrb P4OUT = P4OUT_;
#define P4DIR_ 0x001E /* P4 方向选择寄存器 */
sfrb P4DIR = P4DIR_;
#define P4SEL_ 0x001F /* P4 功能选择寄存器 */
sfrb P4SEL = P4SEL_;
/************************************************************
* DIGITAL I/O Port5/6 I/O口寄存器定义PORT5和6 无中断功能
************************************************************/
#define P5IN_ 0x0030 /* P5 输入寄存器 */
const sfrb P5IN = P5IN_;
#define P5OUT_ 0x0031 /* P5 输出寄存器*/
sfrb P5OUT = P5OUT_;
#define P5DIR_ 0x0032 /* P5 方向选择寄存器*/
sfrb P5DIR = P5DIR_;
#define P5SEL_ 0x0033 /* P5 功能选择寄存器*/
sfrb P5SEL = P5SEL_;
#define P6IN_ 0x0034 /* P6 输入寄存器 */
const sfrb P6IN = P6IN_;
#define P6OUT_ 0x0035 /* P6 输出寄存器*/
sfrb P6OUT = P6OUT_;
#define P6DIR_ 0x0036 /* P6 方向选择寄存器*/
sfrb P6DIR = P6DIR_;
#define P6SEL_ 0x0037 /* P6 功能选择寄存器*/
sfrb P6SEL = P6SEL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