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才能使用MSP430仿真器的SBW模式

楼主:
求达人给予指点
现在板子已经到了
元件也焊接好了
MSP430G2121
使用的是SBW模式
仿真器连接不上,求助!

网友:
不用配置,硬件连接上即可。主要是要确保硬件连接无误。

网友:
主要检查你的复位电路,基本都是复位电容的取值可能有问题。

网友:
请问这个接法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在单片机的datasheet里有一个sbw的接线线路,需要在仿真器和单片机之间连接几个电容电阻啥的,你找一下,按那个焊出来应该能用了。

网友:
要加上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