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电源游戏-不及格

楼主:
看来我真的需要努力了,没及格

出错,地方:两个电容搞错了位置,想想还是后级需要用极性的,前面不用可以吗,求达人分析

E电源,其实通过这个游戏就能够反映出他的特色了,化繁为简,两幅图 可见。先截图,等人分析,再跟帖说e电源吧

网友:
实际上它的这个题出得有问题的。

实际设计时,电源的输入部分的波动大,一般采用滤高频+低频的形式,采用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并联。输出部分一般也是这样做。而电解电容一般使用的是有极性的。

再一个是,应该有个电感的,这是这种电路所必须的器件。但题目中却没有。

网友:
下面是LM3150中推荐使用电路

规范书上关于输入电容Vin的说明

网友:
赞同楼上分析,两个MOS中间应该接电感,不能接电容,接电容就不能输出直流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前级和后级的电容滤波  关于极性是否有强制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这个是的    低ESR这个很重要    看他的说明是说电解铝电容是吧  那也是极性的吧

我在设计中其实都是些LDO的啦  我都是前后各一个极性电容  确保稳定  其次什么滤波我都没怎么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是的  要电感 我记得之前是电感的 怎么看正确结果的时候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  前级和后级的电容滤波  关于极性是否有强制要求呢

这个没有强制要求,所以出的这个题要求指定器件不是很妥当。

只是BUCK型电路的特点,输入部分的波动大,要求有更好的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要电感 我记得之前是电感的 怎么看正确结果的时候是电容。。

使用电容是不对,可能TI的工程师在这个地方失误了吧。

所以,这个题啊,得100分者,肯定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说buck  在只有极性电容的情况下 前级更需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说buck  在只有极性电容的情况下 前级更需要吗。。

不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说,前面输入部分的滤波任务更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易电源的前级和后级使用电解电容的问题,也有这样的郁闷,,也许就是TI工程师设计易电源的特色。
我们习惯于输入级和输出级都少不了放电解电容的设计,如果前级或者后级没有电解,好像就不合适,当只给你一个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时,让你选择放前级还是后级?当然,好多人不解,估计答对的人可能也是蒙,这就是我们易电源本身设计不是很了解,或者不是我们自己认识不到位吧,而是我们没有认真计算或者思维惯性,下面我介绍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是TI工程师写,或许对楼主和大家有所认识。

电源中常常被忽略的一种应力是输入电容RMS电流。若不正确理解它,过电流会使电容过热和过早失效。在降压转换器中,使用下列近似式,根据输出电流 (Io) 和占空比 (D) 可以很轻松地计算出RMS电流:

图1给出了该表达式的曲线图;它是一个圆形,其中,50%占空比时达到最大值0.5,并在0%和100%占空比时有2个零交叉。该曲线在50%占空比附近对称。在20%和80%之间,RMS电流和输出电流之间的比大于80%。使用这一范围的占空比,您可以将RMS电流粗略估计为1/2最大输出电流。在这一范围之外,您需要进行相应的计算。

网友:
在过去几年中,陶瓷电容器的容积效率和成本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陶瓷电容器现在成为绕过电源功率级的首选。但是,它们的低ESR在电源中会产生许多困扰,例如:EMI滤波器振荡和意外电压浪涌(参见《电源设计小贴士20》)。并联电解电容常常用于抑制这些高Q电路。这些情况下,您应该注意电解质中的纹波电流,因为大量的电源纹波电流会最终进入电解电容。图2显示了一个带输入电容的100 kHz转换开关例子,其输入电容由一个同电解电容器并联的10 uF陶瓷电容组成,而该电解电容器包含0.15欧姆的等效串联电阻 (ESR)。假设电解电容器的电容比陶瓷电容器的大,在这种情况下,约70%的RMS电流出现在了电解质中。要减少该RMS电流,您可以增加陶瓷电容、工作频率或者 等效串联电阻(ESR)。通过电容电流的傅里叶级数可以绘制出这一曲线,从而计算每个谐波(多达10)的电解电容器电流,并重新组合谐波来计算电解电容器的总RMS电流。请注意,陶瓷电容的电流与ESR的电流在相位上相差1/4周期,因此必须将它们看作是矢量。如果您不想在这些计算方面花费时间,那么您可以通过一个电流源和三个无源组件轻松地对该电路进行仿真。

网友:
总之,要注意输入电容中的RMS电流,因为过电流应力会降低电容的可靠性。组合电容类型时更需特别注意,因为陶瓷电容通常会允许足够高的纹波电压在并联电解电容中形成过电流状态。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如下一项或多项:工作频率、陶瓷电容数量、电解电容ESR或其RMS额定电流。

网友:
前级有电解电容的话,从理论上可以增加输入电流,也就能增加输出功率和电流,后级的电容应该能够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电解电容的极性当然要注意,否者漏电电流大,容易变质甚至引起爆炸!

网友:
我们传统的设计思维,在放电解的时候,ESR考虑的还是不够。
相对的电容量也大,电解电容ESR就比瓷片电容大。所以作为滤波来说,通常使用铝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并联方式,使两者的ESR并联,起到容值和ESR参数的相互补偿。

网友:
对于使用的人来说,觉得不需要了解那么多,按pdf做就是了,那个是厂家测试过的,怎么也比理论强吧。
“得100分,肯定哈哈哈。。。”
这样的说法不太负责任吧

网友:
楼主80分怎么就不及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