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摄像头大神指点

楼主:
拆了手头nokiaE66的摄像头...想用STM32 cortex m3驱动它...... 没怎么接触过手机的摄像头...貌似摄像头后有块STv0986... 找到原理图...想知道摄像头引脚:PDATA2P...PDATA2N...PCLK2P...PCLK2N...分别是什么引脚... 能不能用m3直接驱动呢...... [ 本帖最后由 mummy 于 2012-11-20 08:34 编辑 ]

网友:
没搞过,想要知道管脚的功能,只能查阅芯片数据手册, 看看芯片数据手册上对管脚电平特性的描述,就知道是否能用M3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