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液晶光标和文字同时显示时出现乱码,要设置哪里呀

楼主:
光标和文字单独出现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乱码,显示正常。

网友:
是12864的液晶屏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显示文字的时候同时显示光标就出现乱码

网友:
是不是液晶显示的指令用得不对,仔细看看每条指令的功能,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没有看明白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那里错了,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