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
拆了nokiaE66的摄像头...想用STM32 cortex m3驱动它......
没接触过手机的摄像头...貌似摄像头后有块STv0986...
找到原理图...但是不知道摄像头引脚:PDATA2P...PDATA2N...PCLK2P...PCLK2N...分别是什么引脚...
能不能用m3直接驱动呢......
求各路大神指点...
PDATA2P...PDATA2N...PCLK2P...PCLK2N...分别是什么引脚...

网友:
驱动当然可以,但前提是你必须拿到器件手册,否则怎么连线怎么驱动都不知道。

网友:
但即使装上估计开机自检不知道能否通过。疑问

网友:
最好的有器件手册,起码也要知道它内部用的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