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中指针作为函数参数的报错问题”

楼主:
用指针作参数的函数如下:
void write_data(uint16 addr,uint8 *s,uint8 n)
{
uint8 temp,addrH,addrL;
temp=addr;

writebyte(0xA0);
addrH=temp/256;
writebyte(addrH);
addrL=temp%256;
writebyte(addrL);
while(n--)
  {
   writebyte(*s);
   response();
   s++;
  }
}
编译的时候,函数没报错,报错指向调用这个函数的语句:
write_data(temp,*value,byte_count);

错误:非法指针转换。

请教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传递的是地址,把指针传去了。
write_data(temp,&value,byte_count);

网友:
经验值得注意,以后避免类似错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