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箱体升温??

楼主:
单片机控制一个箱子里的温度,用什么器件去升温呢??5V ,12v的优先考虑了,求建议!!

网友: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没法帮你

网友:
楼主的问题什么器件去升温?还是测量温度变化?不解

网友:
加温器件很容易找,有专用的加热片,电阻性的,也可以直接用大功率电阻、电热丝甚至半导体制冷片(一面冷一面热,用热的那面就是加温,而且效率在室温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