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的内部看门狗属于硬件狗,还是软件狗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MSP430F5438A的内部看门狗属于硬件狗,还是软件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MSP430F5438A的内部看门狗属于硬件狗,还是软件狗?

软件吧,硬件看门狗不得另外买芯片搞啊。

网友:
硬件狗是一个单独的定时器电路,连接到单片机复位脚。
软件狗是利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的溢出来使单片机复位。

根据这个区别,你就可以识别出这个单片机的看门狗属于硬件狗,还是软件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从百度上找了一篇关于软件看门狗和硬件看门狗介绍的文章,你可以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043-1-1.html

网友:
硬狗,只不过,外面加的狗,你看得到它,内部的硬狗没看不到它,感觉上外面的狗更踏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网友的热心回答,看你的理论很好分辨硬狗和软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给予渔而非给予鱼,哈哈  我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单纯的把内部的就定义为软狗的,因为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PIC有内部的硬狗的。不过我是没搞明白软狗和硬狗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单纯的把内部的就定义为软狗的,因为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PIC有内部的硬狗的。不过我是没搞明白软狗和硬狗的区别

你在430里边是要写程序来控制看门狗的,
要是外边加硬件的话就不需要程序控制了吧,
一旦有程序控制就涉及到内部定时器,ram。。。这样的不就是软够吗,相对硬狗软狗由于涉及这些内部结构所以有不稳定因素。

软硬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430的确实是软狗了。
    我现在的理解是,区别看门狗主要是看它有没有独立的时钟(这个条件是必须的),还有软件能否关断它(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是有它会更可靠)。
    当然,也没找到过相关文章给出明确的定义看门狗的软硬性。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也见过有外部看门狗可以通过引脚来关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430的确实是软狗了。
    我现在的理解是,区别看门狗主要是看它有没有独立的时钟(这个条件是必须的),还有软件能否关断它(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是有它会更可靠)。
    当然,也没找到过相关文章给出明确的 ...

en呵呵只不过是个概念没必要这么纠结,知道利弊会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