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流参数指的是有效值还是峰值?

楼主:
我手头有个标有16A 的继电器,我想问此继电器能否通过峰值为20A 的占空比为50%的电流???

网友:
继电器上的标注参数叫额定值,指可以长期稳定可靠工作的最大参数,当然额定值留有余量,原则上峰值电流应小于额定值,极限情况下峰值电流应小于最大值,但从可靠性角度讲不能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