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UART的基础问题

楼主:
想要用中断数据,FIFO的深度设置为1/8。比如我想要发送8个字符数据时,先在其他函数里面用UARTCharPut发送2个字符,引起UART_INT_RX中断,接下来应该在中断中发送剩余的6个字符还是完整的8个字符?

网友:
已经发了两个了还用再发吗?没弄明白你的意思,触发RXNC中断?有什么用,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我用STM32是在函数中打开TXE中断,然后就自动开始发了,或者利用TXC中断,先发一个,然后就不用管了,中断自己发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情况是这样的,做个项目,要用到RS485和其他设备通讯。上司说RS485速度太慢,用阻塞式的话太浪费时间,说是将要发生的数据存到一个Buffer里,然后发送1个字节,产生发送中断(UART_INT_RX),然后在中断中把剩余的字节发送过去。但是我这样做了之后,对象设备完全没反映。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纠正楼主,uart的发送中断标志位是UART_INT_TX,UART_INT_RX是接收中断的标志位,程序中是不是混淆了。
然后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9B96的发送FIFO是16个字节的,若只是发送8个字符,完全可以一次性扔到发送FIFO中,然后判断是否发送完毕再进行其他操作,若发送的字符比较多,可以将发送中断的触发深度设置的低一些,如1/8,这样当发送FIFO中还剩余16*1/8为2个字节时,触发中断,中断服务程序继续向发送FIFO中填充需发送的字符,这样循环,直到发送完毕

网友:
你先 用上位机检测一下 你的数据 对不对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现在发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要用UART0和UART2,只用一个的时候正常,但是两个同时用的时候就不行了。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一起用不行是什么意思,怎么个不行?是两个都不能发送还是说一个能发另外一个口不能发,最好说清楚现象,单从字面上的意思难以做出判断哪里不对。中断优先级如果没有软件修改的话是处理器自己已经设定好的,建议自己查看一下有没有冲突;进入调试模式,设断点,看是运行到哪里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