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可下载8m主时钟起振,但是rtc不起振?

楼主:
请教stm32可下载8m主时钟起振,但是rtc不起振?

vbat的接法稍有不同, 从主3.3v中跨了一个10r电阻到vbat, 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
RTC的32.768hz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STM32对RTC的晶振要求是负载电容是6P。大部分国产晶振负载电容是12.5P的。有时会不起振的。具体的你百度搜索

网友:
谢谢楼上, 不和st玩了, 准备外加一个rtc ic

网友:
RTC的VBAT = 1.8 to 3.6 V:不应该是供电问题。
楼主还是找找其它原因吧,另加个电路是可以的,但这芯片有RTC,使用起来会更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