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 AVR 中sprintf中的一个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11-21):
关于ICC AVR 中sprintf中的一个问题,求指教
用ICCAVR写代码,有一句
sprintf(buffer, "%3d.%03dMHz",m/1000,m%1000);请问buffer 这个字符串里存放的是什么?假设m=3450,我认为buffer应该是"3.450MHz",结果输出来"3d.03dMHz",求解释。
Atmel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buffer去掉

网友B(2015-04-12):
Project->Options->Target->PRINTF Version”选择float(+float [needs >8K])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