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JLink连接下载程序时显示电压不足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ET6,调试软件是IAR
用万用表测过了板子上JLink的管教,电压为3.3V,可是一下载程序就报错
JLink已经用开发板测试过,可以正常工作。请教各位大牛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自己顶……

求大牛解答啊!在线等!

网友:
没接上电源。。
你检查jlink插针引脚电压

网友:
要先把jlink和开发板连接并上电,再连接jlink的usb才行,没连接开发板直接连jlink会提示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