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01车充电源IC

楼主:
XL4001 是一个150KHz 固定频率脉宽调制(降压型)DC/DC 转换器,具有2A负载驱动能力并且效率高,低纹波和极好的线性,负载调节能力好,仅需最少外部元件。可调输出使用简单,内建频率补偿和固定频率震荡器。脉宽调制控制电路可以线性调节占空比从0 到100%。具有使能功能,内置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恒压CV,恒流CC,过压保护OVP 功能齐全,内置频率补偿模块使XL4001 外部元件最少。CC 是通过电阻RCS 测量LED 电流并实现电流模式控制,在正常工作情况,LED 电流由0.155V 的PWM 控制器内部参考电压除以RCS 电阻值所决定。即I=0.155V/RCS,因为RCS 两端的电压降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将一直保持在0.155V。CV 是通过电阻R1 和R2 测量输出电压并实现电压模式控制,一般CV 设置客户所需要的电池的充满电状态下的电位。一旦电池的电位超过设定的电位,芯片没有输出。
使能端EN 脚控制芯片输出,EN 脚电位为低电平(0.8V 以下)或者悬空的时
候,芯片有输出;EN 脚电位为高电平(1.4V 以上),芯片关断输出。
其他几款同类型芯片如下:XL4011,XL4002,XL6002,XL4101,XL4102

2. 技术特点
(1)用于车载充电的全集成方案,系统成本低,可靠性高;
(2)IC 内部CC,CV 都是通过控制PWM 实现的;因此,输出电压,输出电
流,输出过压保护的精度更高,响应速度很快;内置过流保护、过温度保护等安全措施;
(3)XL4011 为40V 高压双极工艺制造,更加“皮实”,应用于多种环境;由于
其为150K 固定频率,使得车载充电的EMI 设计相对容易。

网友:
我们公司的工程师用芯龙XL4301E1给客户做车充方案,恒流精度好高的!芯龙的东西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