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算放大器要使用负反馈而使用正反馈就不行呢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图中的电路 波形显示负反馈的正常放大,而正反馈的就一直为高电平为什么啊!按计算的话不是一样么,还是正反馈的算法不一样?求教

网友:
两种反馈有差别

两种反馈有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跟我的不是一回事吧?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
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使用左边的电路就不能得到正常的放大信号?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虚短 虚断在这里不适用了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将你的电路仿真了 结果好像也一样。。。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虚短是要负反馈下成立,虚断都适用

网友C:
正反馈不断加强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饱和,当然无法起到线性放大的作用。
正确理解需要先搞清反馈的意义和方向,举个例子:你拿起杯子喝水,手持杯子时如果你的感官发现方向偏差会进行反向的纠正,也就是说偏左了你的大脑会下指令让手往右偏,这是个负反馈的过程,如果反馈是正的,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在发现杯子往左偏了下令手继续往左偏,这个过程会迅速积累,结果你的手会伸到最左方也就是饱和了,你看到水也喝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反馈不断加强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饱和,当然无法起到线性放大的作用。
正确理解需要先搞清反馈的意义和方向,举个例子:你拿起杯子喝水,手持杯子时如果你的感官发现方向偏差会进行反向的纠正,也就是说偏左了你的大脑会下指令让手往右偏,这是个负反馈的过程,如果反馈是正的,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在发现杯子往左偏了下令手继续往左偏,这个过程会迅速积累,结果你的手会伸到最左方也就是饱和了,你看到水也喝不到。

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觉得你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

网友:
版主chunyang说得没错,但是想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分析,可以看看MIT的“Op Amps Positive Feedback”,网易现在的公开课也有讲这一节。http://open.163.com/special/opencourse/circuits.html

网友:
要分析必须从运放块内部结构说起,以输入差分对管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觉得你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

能理解“加减法”就能理解“为什么”。

网友:
正反馈接法有误,AMP正端接输入,AMP负端接反馈

网友:
如果要做方波发生器,那是要用正反馈的,
如果要做放大器,就应该限制讯号的幅度,负反馈不单使放大器稳定,而且自动限制了输入幅度。

网友:
收音机有一种叫做 “再生” 的模式,其实就是正反馈,
运放输入端的差模行程很小,甚至比运放自身的噪声还小,正反馈一加,噪声也放大了,而且,运放的灵敏度那么高,想以常规的元件及线路在运放做好再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