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如何接收一组数据

楼主:
附件为28035的例程,功能是SCI一次发送2个数据,接收后,再作比较;如何将其改成每次发送8个数据,接收8个;我试着修改了,但总是接收不成功,请各位指教!

网友:
怎么这里连个人都没有?

网友:
SCI初始化了吗?
怎么没有发现scia_echoback_init()呢

好则这个是例程,如果是你自己编写的,谁也不愿意花半天或者更长时间绞脑汁

网友:
你用的例程太老了,有新的:

http://www.ti.com/lit/sw/sprc892/sprc892.zip

网友:
那我就长话短说:现在的问题是,SciaRegs.SCIFFRX.bit.RXFFST的接收的数据总是4,不管我向DSP发多少数据,如何可以让其接收8个数据

网友:
SciaRegs.SCIFFRX.bit.RXFFST
这是状态标志位。
00000 Receive FIFO is empty
00001 Receive FIFO has 1 word
00010 Receive FIFO has 2 words
00011 Receive FIFO has 3 words
00100 Receive FIFO has 4 words, the maximum allowed.
你向DSP多发数据,肯定就显示00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FIFO,一次最多四个字节,分两次就可以了。

你真牛,你下达的命令,我执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太看明白,您说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楼主,欢迎上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