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电机控制器的DSP

楼主:
现在要控制电机的话,那个系列的DSP功能最强大呢,是不是TMS320F2812,我看有好多文章都是关于它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什么电机啊?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28系列就是针对电机的

网友:
我用的是TI 的TMS320F28035  C2000 Piccolo系列

网友:
2812足够了,注意IQ转换加快运算速度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2812控制过步进电机,很方便,但是要注意I/O口,有可能I/O的电压不够达到步进电机的驱动的输入电压,要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