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ZigBee测距的精度和稳定性

楼主:
要想把一个活动的物体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比如说半径5m的范围),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就报警。用ZigBee测距这个方法可行吗?精度和稳定性是不是达不到要求啊?希望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一直检测距离,这样一直耗电,电池也是个问题啊;最好是采用激活的方式,到了某个地点就会激活报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哦~~~
之前也有想功耗这方面,看来确实是个问题。要是到某个地方激活报警那貌似ZigBee是不是就行不通了?

网友:
无线节点测距的精度由节点数量和密度决定,单一节点只能获知位置在场强覆盖范围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ZigBee用于定位时候参考节点多了精度会提高。如果就一个参考节点,当待测节点移动时应该也有一个RSSI值的吧?只是感觉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你的回答哦~~~
之前也有想功耗这方面,看来确实是个问题。要是到某个地方激活报警那貌似ZigBee是不是就行不通了?

你可以看下AS3933,配合zigbee使用,zigbee只用来被唤醒后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