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fpga的一点疑问

楼主:
小弟新手,再看cpld和fpga的区别的时候看到这个:
⑦在编程方式上,CPLD主要是基于E2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可达1万次,优点是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CPLD又可分为在编 程器上编程和在系统编程两类。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其 优点是可以编程任意次,可在工作中快速编程,从而实现板级和系统级的动态配置。
这里是说cpld不需要外部放E2PROM或FLASH来保存程序吗?
fpga:“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这个是生活要在fpga外面,再另外加一片存储器吗?

还是说cpld和fpga内部都有集成好的存储器。
希望高人给解释下

网友A:
通俗的说,CPLD相当于51,程序下载进去上电就会自己跑。
而FPGA要先进行配置,就是从外部存储器读取配置信息,然后才能工作。
仅供参考。
具体的FPGA的配置还要根据实际设计来看。有很多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俗的说,CPLD相当于51,程序下载进去上电就会自己跑。
而FPGA要先进行配置,就是从外部存储器读取配置信息,然后才能工作。
仅供参考。
具体的FPGA的配置还要根据实际设计来看。有很多种模式。

多谢您的回答,我想知道,fpga是不是有芯片内部带flash的,有的不带flash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不带,都需要外部配置芯片。
也可以用处理器配置,这样就可以节省外部配置芯片的开销。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ttice的FPGA不用外部配置芯片,也是基于RAM结构,片内带flash,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看了下,貌似xilinx也有这样的FPGA,内部flash称为 In-System Flash,可以用来配置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linx Spartan3-AN系列带有内部Flash。
抱歉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各位大牛的回复

网友D:
还有ACTEL 的FPGA 内部带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ACTEL 的FPGA 内部带FLASH

我也查了actel的芯片,很奇怪,手册上写的flash都是1kbit,不知道为啥那么小呢?

老大能否给解释一下是不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