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终于收到了,小试一把,电源有啸叫声

楼主:
没相机,不上图了,你们的有没有啸叫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啊,,很安静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气问题吧,晚上用1A电源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板子?就你俩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335x Starter Kit

网友:
郁闷,我自己的电源头子孔小些,这声音不爽啊

网友:
咋办?这声音扛不住啊,难道我的耳朵频带宽一些?电源拆不开,不然去改一下振荡频率

网友:
加强滤波和去耦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肯定是开关频率低了或者间歇振荡了,这声音基本来自变压器,肯定是机械声音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

我的没有噪声呀

网友:
偶滴也响啊,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换电感吧,一般都是电感会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听着不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电源,不是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直接换个电源,板子没问题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