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在电路中的表现形式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假负载在电路中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求解释

网友:
假负载也称死负载。
假负载是为了在空载输出的时候电压的稳定,楼主的问电路表现形式?不就是电阻么
开关电源控制控制芯片有一个最小占空比,当完全没负载的话,最小占空比时,变压器付边完全空载能量无损失的话,那输出电压只能升高了,所以就需要死负载。

网友:
一般就用一个电阻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负载,哪儿有“假”的呢?

“假负载”,是我最初在搞维修人员那里听到的,很不理解维修人员为什么叫它“假”呢?

象做维修的,如果搞个负载来代替喇叭,说它是个“假喇叭”倒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