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STM32读写Flash和中断同时存在的处理思路

楼主:
写过两款STM32芯片的程序,STM32F107和STM32F207,但总感觉Flash这一块用的不爽。随便说说,当发牢骚了,万一有路过的大神刚好看到了,而恰巧您又有时间的话,给暂指导指导思路那必然也是极好的。
    首先,是写Flash,在F1里,Flash倒还好,每页也就2KB,读写Flash的时候大不了先将要擦的一页全部给放到缓存中去,然后再将缓存里的数据以及要写的数据依次给写进去就可以了,而在F2中,每页大小不相等不说,最大的一页能达到128K,这ram总的大小也没这么大的。只能老老实实的存点历史记录什么的,要是想存个100字节左右的配置文件,就得先擦除128K的Flash,再重新写,关键这一页剩余的空间你还不能当做他用,否则一更新配置文件就要擦除这128K,这页里别的文件也都被擦除了。当然你也可以先将这页里的所有数据给存到另一个Flash页里面去,擦除后,再一一给取回来,但我肯定算比较懒的那种人,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的话,我是不愿意去这么整的。总担心Flash万一写错了一个字节怎么办。
其次,也就是写Flash时中断的问题了,网上看了不少资料,都说写Flash前要关闭中断,好吧,我关,等我想找个能关全局中断的函数,在固件库手册找了几圈都找不到...好吧,认了,我开了几个我就给关几个得了...问题来了,USART,SPI这些还好,大不了这段时间不响应上位机发来的数据了。但一些个定时的中断,systick,RTC,Tim等,你让我把这些个中断都关了再开,整个程序流程都乱了。这部分怎么搞,也是我现在还比较疑惑的,不过既然stm32系统都能上了,估计RTOS里面应该考虑到这部分了吧,等待大神解惑~

网友:
无比巨赞啊

网友A:
写Flash时,FLASH已被写操作占用,此时发生中断,cortex-m响应中断要执行的代码如果在FLASH中,FLASH无法响应cortex-m的取指令要求,cortex-m当然取不到指令,只能干瞪眼。

如果想写FLASH时响应中断,唯有cortex-m从RAM中取指令能行的通,即写FLASH前,将响应中断的代码从FLASH拷入RAM中运行并将中断向量表设置到RAM即可。

请参考本人博客:
在STM32F103ZET6上实现的使用串口进行IAP程序,可以实用的

实现了边中断接收串口数据,边把数据写入FLASH的IAP

网友:
吐槽:上次发这个IAP的帖子到现在都没审核出来。

没人审核就算了,直接不让发链接也算了,不要让人干等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带有链接的需要人工审核。审核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
配置的数据可以用指针指向不固定的地址,所以不必一次修改一擦除.

不是擦除操作不必关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Flash时,FLASH已被写操作占用,此时发生中断,cortex-m响应中断要执行的代码如果在FLASH中,FLASH无法响 ...

这篇文章看不到,请问在哪能看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章看不到,请问在哪能看到,谢谢!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