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问题

楼主:
想问个问题,能不能用一块双口ram的两个区域进行数据乒乓操作呢?

网友:
就是简单的双口ram,一边只能写,一边只能读,写的那边能不能
第一次写第一块区域,
第二次写第二块区域,
第三次写第一块区域,
第四次写第二块区域,
依次类推!!!
我试了一下,貌似写第二块区域时,第一块全部变成了0,也就是写第二次的时候,第一次写的区域被刷成了零!

网友:
不会清其它区域,除非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
不会清,LZ好好看看你的代码,只要一个双口RAM分成两个区域的大小够你一次乒乓的数据大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