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smclk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afe253,发现smclk没有输出信号。在串口中断 时使用smclk也无法正常使用。我想请问一下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smclk配置的dco和vlo都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这个需要在程序中编程,对时钟信号进行输出才行。

网友:
你测试的是SMCLK输出管脚么?要对管脚使能为SMCLK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应该是只需要配置P1DIR,P1SEL,P1SEL2这三个寄存器就行了吧?我用的msp430afe25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能了啊,就设置3个寄存器就行了吧,本身管脚没有使能吧?

网友:
//******************************************************************************
// MSP430AFE25x Demo - Basic Clock, Output Buffered SMCLK, ACLK and MCLK/10
//
// Description: Buffer SMCLK(DCO) on P1.0, MCLK/10 on P1.1
// ACLK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AFE25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SMCLK|-->SMCLK = DCO
// | P1.1|-->MCLK/10 = DCO/10
//
//
// Naveen Kal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March 2011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20.1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BIT1; // P1.0, P1.1 outputs
P1SEL |= BIT0; // SMCLK Pin Function
P1SEL2 |= BIT0;

while(1)
{
P1OUT |= BIT1; // P1.1 = 1
P1OUT &= ~BIT1; // P1.1 = 0
}
}

网友:
smclk你不先配置时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配置了